ST的人说STM32W不支持SWD接口

楼主(2011-09-09):
ST的人说STM32W不支持SWD接口,有木有权威来证实一下?

网友A:
这要叫香主进来解答,我们肯定都不知道了

网友B:
怎么会呢, 既然是 Cortex M3 内核, 怎么可能不支持 SWD接口?
求证一下, 我特别下载了数据手册. 在封面上就说了

Innovative network and processor debug
– Non-intrusive hardware packet trace
– Serial wire/JTAG interface

另外又在 DEBUG 部分描述:

Debug support
The STM32W108 includes a standard Serial Wire and JTAG (SWJ) Interface. The SWJ is
the primary debug and programming interface of the STM32W108. The SWJ gives debug
tools access to the internal buses of the STM32W108, and allows for non-intrusive memory
and register access as well as CPU halt-step style debugging. Therefore, any design
implementing the STM32W108 should make the SWJ signals readily available.
Serial Wire is an ARM® standard, bi-directional, two-wire protocol designed to replace
JTAG, and provides all the normal JTAG debug and test functionality. JTAG is a standard
five-wire protocol providing debug and test functionality. In addition, the two Serial Wire
signals (SWDIO and SWCLK) are overlaid on two of the JTAG signals (JTMS and JTCK).
This keeps the design compact and allows debug tools to switch between Serial Wire and
JTAG as needed, without changing pin connections.

结论:  完全支持 SWD.

网友C:
ST的人说STM32W不支持SWD接口,有木有权威来证实一下?
引用 楼主:

不管LZ说的这个"ST的人"说得对不对,但既然你连ST的人都不信,还有什么样的权威你能信呢?除非你不相信那个人是ST的人!

楼主:
不管LZ说的这个"ST的人"说得对不对,但既然你连ST的人都不信,还有什么样的权威你能信呢?除非你不相信那个人是ST的人!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自己调试STM32W就是用的SWD接口,暂时没发现有啥问题。
ST昨天来人说是STM32W不支持SWD接口。

STM32W如果不支持SWD,我们就要从新画板了。

网友D:
你是哪家公司的?

网友E:
3楼分析的比较有道理

网友F:
楼上的,实践出真知。。。。。。。

网友G:
明天会更好

网友H(2014-02-16):
不知道你在调试stm32w的时候SWD使用的参考电压是哪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自己调试STM32W就是用的SWD接口,暂时没发现有啥问题。
ST昨天来人说是STM32W不支持SWD接口。

不知道你在调试stm32w的时候SWD使用的参考电压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