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单片机通过pwm控制三针cpu风扇的问题。

楼主(2011-09-09):
请教 单片机通过pwm控制三针cpu风扇的问题。
想设计一个温控机箱风扇,
用51单片机产生pwm 来控制cpu 三针风扇转速,用了一个三极管放大,cpu风扇始终不转,是不是需要用场效应管?
有几个问题 请教:
1  哪位大虾 给一个用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的驱动电路学习学习,我用过9014不行
2 四针cpu风扇 接受的pwm的频率是什么范围? 那个频率效果最好?
3 要是用pwm驱动三针风扇,pwm的频率应该是什么范围?
4 如果想测转速,cpu风扇的测速针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上,还是需要上拉,还是需要专门的 采集电路?
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你的风扇工作电压电流是多少?
控制风扇转速,简单的就是pwm调压,调整风扇工作电压来贴调节转速
管子的话,最好用MOS管来做
测速,IO口上拉,
注意整个系统的电平接口即可(如果风扇是12v的)

网友B:
好像只有4线风扇才能PWM调速,3线的那根是测速脉冲输出线

楼主:
风扇 电压12v 电流最大0.7

网友A:
用个mos管控制12v电压,mos管后并个100uf电解,然后你控制mos管PWM,电压会有变化的
脉冲计数,你先示波器量下这根线在风扇转的时候电平是多少?如果是12V,用个三极管电平转换下送MCU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