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供电电流】

楼主(2011-09-09):
电脑USB接口供电电流号称有500ma,怎么接一个50欧的电阻上去都带不起?

网友A:
高级点的有电源管理,可以控制负载的;
低级的就是个自恢复保险,甚至直接接起来的

网友B:
电脑的USB都是有电源管理的,端口在未配置之前,只能提供最大100mA的电流。
具体去看USB的标准。

网友C:
笔记本的USB往往带载能力较差。

网友D:
插USB硬盘经常认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