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PWM初始状态问题

楼主(2011-09-09):
小弟最近准备画一个TI 2812的最小系统版 想用产生的PWM波去控制电机,我看手册上好像PWM为内部上拉,这样上电时PWM引脚为高电平。后来又发现DS上说初始为高阻态,我想问一下,这个高阻态是什么意思?
       请问各位做过的大侠,2812的PWM输出口上电时候的初始状态应该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断点看看寄存器

网友B(2014-01-25):
你可以参照一下F28335的设置,将28335的pwm引脚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C:
多步调试的看看相关寄存器的吧

网友D:
如果是高阻态的话  就是一种非高非低的状态

网友E:
一般可以设置I/O端口方向的就可以有高阻态:将I/O设置为输入时是高阻;设置为输出时可以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