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滞回比较器的疑问

楼主(2011-09-09):
VCC=12V
A点基准电压为0.48V
B点电压在5-0V之间变化
当B点电压低于0.48V时状态跳变,C点输出高电平电压为10.8V,A点此时电压为2.08V,之后当B点电压低于2.08V后,C点输出低电平。
现在俺的疑问是
1,0.48V和2.08V是不是就是这个滞回比较器的两个门限电压?
     如果是,为什么按照图2公式算的两个门限电压不是0.48和2.08?
     如果不是,按照图2公式算的两个门限电压该如何验证?
2,输出的高电平为什么不是12V?
昨天想了半天没想明白:Q

网友A:
请注意, 393 是个比较器. 它和运放不同之处是, 后端输出是 oc 类型的.
能输出0V(接近), 但输出 VCC 是靠外面的上拉来实现的

楼主:
:难道是菜鸟问的问题太低级了,还是我本身的问题有问题,咋木有前辈指点下呢?:'(

网友B:
与公式不符应该是忽略了R3、R4的分流作用了吧,
至于输出高电平不是12V,应该是经过几个电阻分压后的值了,就像2L说的。

网友C:
反馈电阻R6是不是应该接在运放正输入端5上?

楼主:
谢谢 5L 6L

网友D:
可以参考此资料计算门限电压

网友E(2013-04-08):
R9的位置是不是放错了

网友E:
因为按照图2的计算公式是要知道Up的电压,也就是R9与LM393相连处的电压,你这样的连接是无法知道这个电压的。而图二的公式的上下限电压是通过Up处电压推导出来的。

网友F(2015-01-28):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你光说谢谢,就没考虑airwill给你指出的问题???

你还得考虑 R5.。。重新写公式计算吧。

俺就懒得算了,仿真就是。。

网友G:
输出的高电平为什么不是12V?
    你把R6址断就是了!…

网友H:
新手,围观,感觉好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