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1S NRST 上电一直为低 哪位仁兄帮忙查下图有没有问题

楼主:
原理图和PCB图在附件中 画得是四层线路板 说下情况 一共焊接了三块板 都是这样问题 我在断电情况下量了 NRST和地或是其他引脚都没有短路 JTAG不能识现象就不说 因为没连接JTAG时 NRST就是低电平 我想既然没有短路 不可能三块样板都是NRST虚焊了吧 所以感觉是电路有问题 可是又对照了官方电路查了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 AT91sam9261ok.rar 是pcb文件 其他是各部分原理图

楼主(2011-09-09):
还有个问题就是 S2 贴上0R电阻后1.2V的核工作电压就变成了 2.5V左右 前面两块板子焊接的时候就焊上去了,不知道有没有烧毁CPU,希望弄过这个的,帮忙看下,这个板子是自己做来学习的,以前一直学得mini2440,学得都是软件部分,现在想自己做下板子,结果悲剧了,最后一块板子存储器没有焊接,就焊接了外围的电阻电容和晶振,S2也没有焊接,现象依然。bga是找厂家代焊的,三片100元,如果硬件原理图没有问题的话,我想重新换成AT91sam9261。再焊接三套。

网友A:
是用什么工具软件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