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能养成写程序的好习惯

楼主(2011-09-09):
在写程序的时候大家是习惯性的从main开始写呢?还是习惯从main调用的函数写?
顺序是什么,?还是先写完main函数呢?
给大家几个选项吧 大家选择一下 或者论坛的高手们说下自己的习惯也好。
1:从main函数写用到什么 些什么。。
2:把main完全写完之后在写其他调用的函数。
3:先吧调用的函数写完 在写mai函数。。

网友A:
1:从main函数写用到什么 些什么。。
2:把main完全写完之后在写其他调用的函数。
3:先吧调用的函数写完 在写mai函数。。

都有看心情~~~  1会用得多点.

网友B:
re LZ:

没有固定次序,通常是先规划好模块后便设计流程。

有模块定义(含接口和功能)和具体的流程后,任意次序进入到编程都可,这样更有利于多人分工。

关于模块调试,可以编制“驱动”和“桩”,如此则分开调试也无妨。当然,最终还得模块联调。

网友C:
这个有顺序纠结吗,一开始的main函数我都是一个空架子。
先把需要用的外设的驱动写好,然后用main调试,逐步添加,调通一个加一个
外设全部没问题,然后就按照功能要求组合就可以了

楼主:
新手  还没自己写程序。。看代码感觉无从下手,,模仿的时候就有点纠结了。。整个程序都在脑子里也感觉没有顺序感。。所以来求教一下看看有没有合理的个顺序呢!

网友D:
一般自顶向下, 但关键模块(决定项目的可行性的模块)先行

网友E:
LZ 写程序的不只是会写程序就行了

楼主:
7# 老鱼探戈 那还要怎么样开始呢??

网友F:
建议从写好程序流程开始,这个完全可以是纯文字的,然后翻译成机器语言吧,衡量文字的质量特别是逻辑性是相对容易的,初学者重在打好基础养成良好的习惯,这时,慢往往才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