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贴片电阻能否顶得住0.1W功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09):
1206的电阻,最大耗散功率从0.125W到0.5W不等
datasheet上面会标最大的功率,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1206的电阻,正常来讲是1/8W,提高功能的一般是1/4W,所以你说的0.1W没什么问题。

网友C:
电阻功率参考
0201  1/20
0402  1/16
0603  1/10
0805  1/8
1206  1/4
1210  1/3
1812  1/2
2010  3/4
2512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