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机顶盒的开关电源都是用的mos管的?

楼主(2011-09-09):
看了很多机顶盒的电源板,发现几乎都用的 高压mos.觉得很奇怪。
1 三极管做开关不是更便宜吗?
2 三极管做开关功率上会达不到20W吗?
3 还是用三集管效率不够?
4 抑或是三级管的耐压做不到那么高?

网友A:
PWM控制器适合驱动电压型开关,如MOSFET,IGBT等,不适合驱动电流型的BJT(几百mV,几十至几百mA),另外,BJT做高速开关比较难(不是不能做)

1 三极管做开关不是更便宜吗?
MOS如今大量应用,并不贵

2 三极管做开关功率上会达不到20W吗?
电力晶体管如GTO,GTR都是三极管,可控制20MW的功率,20W算什么

3 还是用三集管效率不够?
算一个理由

4 抑或是三级管的耐压做不到那么高?
如2,耐压最高的GTO达9000V,MOS目前最高为1500V

网友B:
一个线性的   一个开关的

网友C:
mos 驱动电流小

网友D:
楼上,驱动高速的功率mos其驱动电流可不小

网友E:
机顶盒电源都用集成MOS的IC的多,做个十来W,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