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单片机通过pwm控制三针cpu风扇的问题。

楼主(2011-09-09):
请教 单片机通过pwm控制三针cpu风扇的问题。
想设计一个温控机箱风扇,
用51单片机产生pwm 来控制cpu 三针风扇转速,用了一个三极管放大,cpu风扇始终不转,是不是需要用场效应管?
有几个问题 请教:
1 哪位大虾 给一个用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的驱动电路学习学习,我用过9014不行
2 四针cpu风扇 接受的pwm的频率是什么范围? 那个频率效果最好?
3 要是用pwm驱动三针风扇,pwm的频率应该是什么范围?
4 如果想测转速,cpu风扇的测速针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上,还是需要上拉,还是需要专门的 采集电路?
谢谢

网友A:
风扇pwm输出需要上拉

网友B:
风扇有一针是转速脉冲输出,可以悬空,只要控制另两个脚上的电压即可,PWM方式调压时注意,频率无所谓,但占空比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风扇才会开始启动,因为一般的电脑风扇都是内置驱动器的无刷电机,不到一定电压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