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大功率电源

楼主(2011-09-09):
请教超大功率电源。1000A,2000V 的,不是持续的,是脉冲式的。有哪些资料可以着手看看?可能是多个模块连在一起。

网友A:
参考电容点焊机 强磁脉冲充磁机

网友A:
这种电源,一般都是以电容储能放电为主,为得到最大的输出频率,宜用恒功率充电控制。
电容要选适合反复大电流脉冲放电的种类,国内能做好这种电容的仅一两家,价钱比进口的便宜不多
可见技术人要做东西,就要做高端的,偏门的。

网友B:
持续的也能做成啊

网友A:
持续的当然是可实现的,多脉整流是最好的方案,要稳压就加磁放。用SMPS成本反而高,可靠性下降不止一个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