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测蜂鸣器好坏的电路!!

楼主(2011-09-09):
如题 不想用单片机+三极管的驱动电路 有简单一点的其他方法么??

网友A:
蜂鸣器有好几种
有一种加电就能工作的,要测这种直接加电能响就是好的了
还有的就是一个小喇叭,直接测直流电阻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B:
单片机加三极管已经是很简单,看你的需求啊,

楼主:
就是普通的 电磁式 有源的 单片机开发板上面经常用的那个 我们做产品之前想先测下好坏 我想了下  给接单片机端也用电源供电 加个大点的电阻 然后接三极管 再接蜂鸣器 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直接加电了不会想  电阻我也测了 电阻是3M欧。。电阻在什么范围内是好的?

网友C:
有源的话直接加电应该会响的

网友D:
直接加电试试

网友E:
用振荡电路试下呢!

网友F(2011-11-07):
可以直接加电的啊

网友G:
直接加电就可以了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