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测蜂鸣器好坏的电路!!

楼主(2011-09-09):
如题 但是不想用单片机+三极管的驱动电路 有其他的么?、?

网友A:
如题 但是不想用单片机+三极管的驱动电路 有其他的么?、?
引用 楼主:

那就直接加电。

楼主:
直接加电我试了 不会响 然后蜂鸣器的电阻从3M欧变成了2k欧

网友B:
直接加电不行,就是坏了,,,

网友C:
蜂鸣器有两种,一种是交流的,一种是直流的,不知道楼主说的哪一种

网友D:
测蜂鸣器还需要电路啊:L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怎么弄。。。 我菜鸟 求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流蜂鸣器~~

网友D:
看上面是几V,直接用几V碰一下就知道了好不好了。

网友E:
直流蜂鸣器加电不响,那就是坏了。
当然还有一点需要提醒:不要拿5V的电来加到12V的蜂鸣器,那当然也不会响。也不要拿12V的电来加到5V的蜂鸣器,那当然会坏的。

网友F:
蜂鸣器分为直流和交流两种。
直流蜂鸣器,一般拿一个直流电压(蜂鸣可接受范围内)碰一下蜂器的正负极,响就是好的,不响就是坏的。
交流蜂鸣器,用单片机产生一个2KHZ的脉冲 然后接到蜂鸣器的一个脚,另一脚接地,响的就是好的,不响就是坏的。
祝你好运:lol

网友E:
测试交流蜂鸣器更简单,那电源碰一下能响的就是好的

网友G:
蜂鸣器分为直流和交流两种。
直流蜂鸣器,一般拿一个直流电压(蜂鸣可接受范围内)碰一下蜂器的正负极,响就是好的,不响就是坏的。
交流蜂鸣器,用单片机产生一个2KHZ的脉冲 然后接到蜂鸣器的一个脚,另一脚接地, ...
引用 网友F:

啥时候变的定义,俺们都说分有源和无源两种

网友H:
无源蜂鸣器需要使用振荡器推动,用555打一个自激多谐振荡器,频率选1-5KHz,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任何音频耳机输出信号比如MP3播放机、收音机等,用一只晶体管搭成共射极放大器推一下即可。其实用万用表量量线包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I:
无源蜂鸣器:通直流电也有一点声音的

网友I:
滴 的一声

网友H:
不会嘀的一声,只有轻微的喀喇声

网友J:
实际就是喇叭
有贴片封装的.

网友D:
无源蜂鸣片更简单了,用万用表电阻挡,表笔碰碰就有咔咔响声。

LZ说过了,是直流的,LS几位没仔细看

网友K:
无源蜂鸣器 在电源上檫几下,会有声音发出。

网友L:
转:
蜂鸣器的分类:按结构和工作原理分,蜂鸣器主要分为压电式蜂鸣器、电磁式蜂鸣器两种类型;按其驱动方式的原理分,可分为有源蜂鸣器(内含驱动线路)和无源蜂鸣器(外部驱动);按封装的不同,可分为:DIP BUZZER(插针蜂鸣器)和SMD BUZZER(贴片式蜂鸣器);按输入电流的不同,可分为:直流蜂鸣器和交流蜂鸣器,其中,以直流最为常见。

如何区分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

引用图片

    将两种蜂鸣器的引脚朝上放置时,可以看出有绿色电路板的一种是无源蜂鸣器,没有电路板而用黑胶封闭的一种是有源蜂鸣器。从引脚的长短也能分辨出来,引脚一样长的是无源蜂鸣器,一脚一个长一个短的是有源蜂鸣器。
    用万用表电阻档Rxl档测试:用黑表笔接蜂鸣器 "+"引脚,红表笔在另一引脚上来回碰触,如果触发出咔、咔声的且电阻只有8Ω(或16Ω)的是无源蜂鸣器;如果能发出持续声音的,且电阻在几百欧以上的,是有源蜂鸣器。
    有源蜂鸣器直接接上额定电源(新的蜂鸣器在标签上都有注明)就可连续发声;而无源蜂鸣器则和电磁扬声器一样,需要接在音频输出电路中才能发声。

网友M:
就是在蜂鸣器旁边用手机拨号,也会有声音的,如果是好的话,吱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