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IF 结束IN传输的PKTEND设置

楼主(2011-09-09):
TE, pi, gp, tc, FPGA
我在GPIF读的时候,TD_POLL里面设置了GPIFTCB2, GPIFTCB1, GPIFTCB0的值 从FPGA中读取一帧图像数据的size,但是由于该图像非512倍数,导致最后的一点数据无法读出,现在想使用INPKTEND寄存器进行设置,但是发现设置INPKTEND,发现无效,第一帧数据最后的一点无法取出,再取下一帧的时候,上一帧图像最后的一点数据在这个时候才被拿出来放在了该帧的头上,请问INPKTEND该怎么设置,能将最后不满512BYTE的数据打包成功??

网友A:
你把TD_POLL传上来。把VC读取这部分传上来。CY的GPIF例子是可以运行的,严格对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