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采集按键

楼主(2011-09-09):
(无正文)

网友A:
我觉得采集两次就够了,要消抖嘛!

网友B:
具体要看的采样的频率,如果你1ms采集一次,建议采集10次,一般按键检测可以10ms采集一次,采集3、5次就可以

网友C:
连续两次稳定(AD值接近)即可,多次更稳定,必竟是模拟信号,本身是连续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