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8051串口发送数据

楼主(2011-09-09):
c8051f120当用串口发送数据是这样写函数对不对呢?调试的时候怎么到while(!flag_send);的时候就不动了。。

unsigned char flag_send=0;
unsigned char flag_rece=0;

void uart_sendB(unsigned char const sbyte)
{
SBUF0=sbyte;
while(!flag_send);
flag_send=0;
}

网友A:
flag_send is TI.

网友B:
不对.
串口发送中断标志位 = 0;
sbuf = 要发送的数据;
while(!串口发送中断标志位);
串口发送中断标志位 = 0;
另外需要注意寄存器页地址问题.

楼主:
3# 草履虫 串口中断标志位 是哪个啊?上面的程序flag_send=0;就是串口标志位啊 。。sbuf0 也是要发送的数据。。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TI,而用flag_send,你的flag_send是怎么定义的?TI 是单片机里的特殊寄存器,用sfr(可能不同的单片机不一样)关键词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不知道我是拿得别人的程序改得。。直接用TI0 么?

楼主:
debug的时候查看SBUF0里面一直是0x00,,即使给他赋值的话也不行。。。

网友D:
这样也行,但中断要做适当处理
void isr_uart0(void) interrupt 4
{
     if(TI0){
        TI0 = 0;
         flag_send = 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