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转正弦波的低通滤波器遇到频颈

楼主(2011-09-09):
我是用在 LCR 表上面,原本是用 MAX293 将方波转成正弦波,如下图所示。
根据资料手册,MAX293 的时钟频率和输入频率最少要有 100 倍的差频,
也就是说例如我们想得到一个 10KHZ 的正弦波输出,
那么在图上 CLK_0 这一脚输入一个 10KHZ 的方波,
在第 1 脚(SIN_CLK)要输入 1MHZ 的方波,
这样才能产生 10KHZ 的正弦波在第 5 脚出现,
我试过情况确实如此。

如果我今天想用 MAXIM 的滤波器 IC 来产生一个 200KHZ 的正弦波的话,
是否有哪一颗 IC 可以不需要到 100 倍的差频?
目前我只有找到 MAX297 是 50:1 的差频,
下面是 MAXIM 的滤波器 IC 网页,可否帮我是否有更合适的 IC 可以用,谢谢。
http://www.maxim-ic.com/products/filters/

网友A:
非用开关电容滤波器不可?
模拟的有源滤波器行不行?
最简单的无源RC滤波器行不行?

网友B:
有源滤波的截止频率是固定的,很难调整,100倍的频差,只能用开关电容了

网友C:
唉....不就方波转成正弦波吗?????无源RC滤波器即可.不仅稳定,而且实际使用时一致性也好控制.
书呆子太多了?(看了下主要是大学里教材的问题)

网友B:
RC的一致性好控制?阁下可知1%精度的电容价钱几何?另外,无源RC滤波,计算过三次谐波的衰减量没?

网友D:
RC的一致性好控制?阁下可知1%精度的电容价钱几何?另外,无源RC滤波,计算过三次谐波的衰减量没?
引用 网友B:

楼猪要做的是LCR电桥,所以正弦信号源电压不一定要很准,更无须什么1%的电容。只要足够稳定的就行,应该选择低温漂的电容而不是准确度高的。信号源造成的误差完全可以在最后的标定过程中消去。

网友E:
方案選擇問題,可以考慮其他方案呀

网友F:
还是用有源低通滤波器实现吧

网友F:
或者用选聘放大电路也可以将方波变成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