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光藕

楼主(2011-09-09):
led control current=1mA
forward current=50mA
这两个参数代表什么啊?
有没有输入端(led)电流小于10mA的,给推荐个?

网友A:
forward current=50mA
这是最大值。工作时不能超过,只能小于此值,否则可能损坏。
光耦工作时,发光管电流是由你自己设计的电路确定的,通常不应该超过10mA。

楼主:
谢谢!
不过刚刚没写清楚,实际上是continous forward current=50mA。
50mA难道是最大电流了?

网友A:
3楼:
是的。

网友B:
led control current=1mA  这个参数很少看到哈。
forward current=50mA 应该是输入端安全的最大电流。

forward current = IF,在2个表中都叫这个,一个最大值一般是50mA,还有一个工作电流一般是15mA左右

网友C:
5   10  15 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