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x的GPIO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1-09-09):
我要控制一个液晶的接口,既需要对接口读,又需要写。
我的问题是:
1、是不是配置为输出接口的GPIO就不能读入数据;
2、对GPIO控制寄存器的配置会不会像RTC寄存器那样有“一次写入”的限制?
     其实,如果没有一次写入的限制的话,我倒是可以在每次读数据的时候再修改一次寄存器配置;当然,如果已经配置为输出的引脚,如果允许读入数据的话是最好的。。。
     有没有哪位前辈用过,或者了解的,多谢了。
     祝大家中秋快乐,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网友A:
1)是的。
2)什么叫“一次写入”的限制?

想用一个I/O脚即做输出又做输入,可以把它配置为OD输出,再片外加上拉电阻;需要输出时直接写端口;需要输入时,先输出"1"再读端口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
寄存器的“一次写入”就是复位以后该寄存器只允许被首次写,以后都是只读的,防止程序运行中的误修改,我记得RTC的寄存器是这样的,其他还有什么外设给忘了。
不过我找了下GPIO的部分,没看到寄存器有这个特点。也应该不会有,手册里只是说,如果不想被修改,是可以将寄存器上锁的。
前辈,我的电路板都做好了,在外部该电路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我对端口写的多,读的少,我就先配置成输出啦,读的时候在配置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