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单片机延时问题

楼主(2011-09-09):
晶振16M,请问执行一个for循环所用的时间大概是多久?如何计算?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x;i>0;i--)
      for(j=300;j>0;j--);
}
这个程序大概延时多久?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其实我也不太会算!
方法1: 实测
     例 :void main(void)
            {//关掉所有中断,及可以会影响的外设及模块
               delay(200);  GPIOx_XXXX =1;
                delay(200);  GPIOx_XXXX =0;
            } //用示波器实测I O口的频率
       优点:方便快捷
       缺点:没有考虑进出棧,delay(1)  g与delay(200)/200,可以偏差较在
方法2: 计算
    你可以查看汇编代码(LIST文件 MAP文件中自己找)
    查看指令表,根据频率及指令来确定时间
    优点:这个是最准的
     缺点:这个会比较费时,并要具有一定汇编基础
  我一般用第一种方法,有些程序对时间要要比较准的话我就会用第二种

楼主:
上面语句是做了两重循环,所以它的延时时间应该是300乘上X再乘以指令周期。现在上面每次循环后都是空操作(相当于NOP指令),查下STM8的指令手册,NOP指令是单周期指令,所以对于16M时钟晶振,其指令周期应该是1/16M秒,即为0.0625us,所以这程序的总延时时间应该是300乘上X再乘上0.0625us.

网友A:
3# 小孩飞啊飞 不是这么简单,FOR语句执行也是要指令、要时间的哦!还是看反汇编出来的代码吧

楼主:
谢谢大家了,这个delay毕竟不精确,最后我用了定时器了

网友B(2015-09-01):
请问各位大神,最终这个延时的是多少时间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各位大神,最终这个延时的是多少时间的啊

自己用IAR模拟器跑

现在用这种延时的可不多见

我一般用tim4生成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