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高电压下的小电流呢?

楼主(2011-09-09):
最近搞了个东西,电流4KV加到设备+上,设备-始终接地,设备-  一直跟整体机柜连着,然后接地,我想测流过它的电流很小<1uA,感觉在设备-上不能加电流表了,

得在高压侧加电流表,不过这么高低电压加到I/V电路中,不知道得考虑什么,有点茫然,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在直流电源的负端测量?在此测量比较安全。

一定要在高压端测量的话,4kV不算很高的电压。可以做一个测量电路,A/D转换的结果经光耦送到需要接收数据的设备。此测量电路必须由隔离的小电源模块供电,且小电源模块的隔离能力必须大于4kV。
当然,还可以有其它方案。

楼主:
1、直流电源的-端接到地上了,如何测量呢?

2、是否是直流电流源-端接到电流表+端呢,因为设备的-端接地了,所以感觉这个电流回路不清楚,如何测得准确的数值呢?
3、
是否直流电源负端不接地呢

网友B:
楼主语文没学好。
“电流4KV加到设备+上” 是神马?DC 4KV电压么?
电流流向是这样的吗?4KV => DUT+ => DUT- => 机柜 => GND
如果是DC的话,那么电流表串到哪里不都一样么? 只要别用手摸、电流表不要外壳接GND。

网友B:
1、直流电源的-端接到地上了,如何测量呢?

2、是否是直流电流源-端接到电流表+端呢,因为设备的-端接地了,所以感觉这个电流回路不清楚,如何测得准确的数值呢?
3、
是否直流电源负端不接地呢 ...
引用 楼主:

楼主、你只要画出来电流通路,然后找一个所有电流都流过它的、你可以把它断开的点,把这个点断开,把电流表串到两个断点上就可以了。另外,电流表除了两个测试引脚以外的部分要保证绝缘,你自己也要绝缘。

楼主:
左侧的电路模拟我的高压加在设备上,右侧是一个I/V电路,如何把右侧的电路加在左侧电路中,从而测其流过的小电流呢????

高手们,请帮帮一个初学者吧,谢谢啦

网友C:
电流这么小,应在低电位端串上一个电阻,最好通过取样电阻测量电压

网友D:
楼主是要测设备的绝缘性么?
在低端串个小电阻,比如10k,然后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电流很小,OPA的选择比较重要。OPA的输入阻抗要很高,否则input bias current 会导致测量误差很大。
楼主你电路图中所用的OPA128是一个很好的选择,input bias current 只有75fA左右。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个小电阻有要求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如何要求测量精度高的话,那么对电阻的精度和温漂就有要求。

楼主:
11# wwyyggee 如果我用,在六楼的图,做电流检测

应该如何连呢?谢谢啦

网友F:
楼主,你在6搂左图电流表的地方,换成一个10k的大功率的可靠的电阻,其上端接右图OPA128之3脚即可.

网友G:
2楼是正解,即必须解决信号4kV隔离传输和供电4kV传输的两个问题。
常见的光电隔离元件,无论信号的还是电源的,隔离电压都没有4kV那么高,有的话也很难找、价格贵。
如果临时测试、偶尔测试,那么电源可以用(9V)电池。
信号隔离,可以用压频转换IC,转换成频率后,用高压光耦传出去,接收端读出频率就能换算出电流,或者经过压-频逆变换。
高压光耦可以DIY,用有机玻璃棒做光传导,损失小。

楼主:
2楼是正解,即必须解决信号4kV隔离传输和供电4kV传输的两个问题。
常见的光电隔离元件,无论信号的还是电源的,隔离电压都没有4kV那么高,有的话也很难找、价格贵。
如果临时测试、偶尔测试,那么电源可以用(9V)电 ...
引用 网友G:

如果我想在低压侧,用IV变换来测,用六楼的图,应该如何测呢?谢谢啦

网友G:
低压侧测试小电流,必须把设备从地端断开,插入I/V变换测试器了。另一种低压侧测试电流的方法,就是把高压源的接地断开,插入电流仪。

网友H:
4KV,一般的隔离电路都不太好使~~

网友I:
可以在高压端采样,信号数字化后加光纤,即使你有500kv也不怕。

楼主:
回复 网友I:
麻烦再说说吧

如何采集信号,怎么连接,如何数字化,再加光纤?

网友I:
一、最好在低压端采样,高压端采样需要解决好隔离和供电。
二、高压端采样直流1ua小电流隔离措施要做好,隔离材料也要选好,一般的隔离材料本身的泄露电流就大于1ua。所以这里推荐用玻璃纤维做成的光纤或者是无线传输。光纤通讯容易实现,系统简单稳定,无线通讯容易受干扰,具体要看运用的环境。
三、对于4000v高压端采样系统供电有两种方式:
1、电池供电,采用2000ma的锂电供电,一般可以支撑12小时的不间断采样工作,需要不定期充电。
2、通过隔离方式采用类似隔离变压器的方式供电。这个要根据楼主的实际情况设计。
四、采样元器件要选好,对于你的系统来说应该采用偏置电流小,温飘小的cmos运放。采样电阻采用温飘小的精密电阻。
五、AD芯片选择主要看你整个系统而定,采样数据,精度,接口等。如果精度不考虑,就用mcu自带的AD。
六、TTL转换成光纤的成品很多,可以导网上去找,一般价格不贵,一对收发也就200多块钱。
七、最后,如果是精密采样1ua电流,画pcb板也有很多注意事项。搞不好你的pcb板自身的干扰都比你的测量误差要高了。

网友I:
采集信号就用常用的I-v转换电路,电流转电压信号总是好处理的。
电压采样就用AD芯片,通过单片机采样。
传输信号单片机通过串口,把数据通过光纤或者无线发出去。

一般模式都是上面这样处理的,其他还要看具体的使用环境,及系统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