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ATA 不能定义INT 的二维数组?

楼主(2011-09-09):
兄弟在KEIL环境下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extern unsigned int xdata current_value[4][10];
编译没有错,但程序不能运行

定义成:
extern unsigned char xdata current_value[4][10];
就可以运行

兄弟不知道为什么XDATA区不支持整形的二维数组,如果定义一个
extern unsigned int xdata bb;
这样的整型变量也不会出现问题。

兄弟用的单片机是C8051F340,片上带有4K XRAM

网友A:
LZ疑问基本上没必要
不要随便怀疑编译器有问题,多从自己的程序上找找原因。

可能是定义的数组太大,建议LZ单步调试 跟踪一下

楼主:
没有办法跟踪,在用INT型二维数组的时候,根本就找不到主函数,兄弟在MAIN的第一行,关看门狗的地方设置断点都没有办法跑到!

另外编译过以后,XDATA才82个字节,而片上的XDATA有4K的大小?有点想不通。
以前少用KEIL,有点困惑!

网友B:
肯定是程序本身逻辑问题

楼主:
函数没有办法跟踪,能否介绍一个检查逻辑错误的方法?

网友B:
根据现象分析原理,
必要时分析反汇编代码

楼主:
是要分析汇编代码?
:L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连main()函数都进不了,那我怀疑LZ的编译模式设置或者STARTUP.A51配置有问题。

从地址0000H开始调试吧,option --> debug --> run to main() 取消该选项。

网友C: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extern unsigned int xdata current_value[4][10];
要加extern 吗?

网友D:
挺好的,没问题:

网友E:
为毛用extern?按我的理解这样在link时应该提示找不到符号。

网友B:
原来定义与声明都没有搞明白

楼主:
兄弟说的不够准确
在MAIN.C 有定义过
unsigned int xdata current_value[4][10]={0};

在另外一个文件INTERRUPT。H里才声明的

以前用IAR,C8051也没有用过,才会出如此现象,还请各位多提建议,特别是用C8051F340的哥们,给小弟支支招,不甚感激

楼主:
在其他文件里有定义
unsigned int xdata current_value[4][10]={0};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这里是声明,不是定义的...

楼主:
在定义成int 的时候。总是跑到startup.a51这个文件里,就跑不出来了
但不知道为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定义成int 的时候。总是跑到startup.a51这个文件里,就跑不出来了
但不知道为何?

网友G:
怎么会连起始文件都受到影响,没碰到过

网友E:
启动代码会对你定义的全局数组进行初始化。你仿真运行一下程序,看看是不是在初始化这个数组时出问题。

网友H(2012-12-30):
貌似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LZ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I:
使用XDATA时所有变量要赋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