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放电路疑问

楼主(2011-09-09):
最近用到了性价比很高的充放电管理芯片RichTek 的RT9501A,
采用其典型电路,外置MOS采用AP2305GN.
功能均正常,就是充电完成后,脱离充电器整个充电电路功耗比较大,约200uA.
最终查看原因应该是AP2305GN没有完全关断所致.
困扰了一天,一时分析不出关不断的原因请各位帮助看看.

网友A:
电路图太不清楚了,怎么看

网友B:
确实太不清楚了,转成PDF或直接上源文件吧

网友C:
图小了些

楼主:
是存在放电回路.把温度检测端TS的连接在D11二级前面就好了.因为单项导电性!

网友D:
图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