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路如何控制双路LVDS屏。

楼主(2011-09-09):
请教双路如何控制双路LVDS屏。
MCU输出24位TFT的LCD控制信号,要控制双路6位LCD屏幕,应该如何实现,有治疗说使用两片4通道的LVDS芯片,但是如何判定奇像素和偶像素呢?双路的LCD屏幕要分奇偶像素的啊,而MCU输出的24位并行LCD数据信号却没有分奇偶。这个怎么实现的?

网友A:
看的比较糊涂,估计是一个可以驱动TTL 24位的MCU要驱动一个双路6位 LVDS接口的LCD,如果是这样的话加个TTL转LVDS的IC就搞定了,好像没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