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奇怪的问题越简单->示波器量出来的DC电压不准

楼主(2011-09-09):
最近用自己的板子和其他原理图相似的板子做对比。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两块板子上都有2.85V LDO,我要测量的是轻载时(10mA纯电阻负载)LDO输出纹波,发现用万用表量两个LDO输出都是2.85V。用示波器量一个是2.85V一个是2.80V,两块板子的纹波都很小。不知道神马情况?(示波器是100M的)

楼主:
对了,两个LDO不是一个BRAND的

网友A:
示波器内阻50欧姆,你的示波器探头没有设成高阻,这样就是电源负载50欧姆

网友B:
呵呵,又遇到忘记示波器探头内阻的。不过100M示波器50欧姆的好像不多见吧。楼主试下用10x来量呢。

网友C:
示波器输入端的内阻问题,其实楼主应该同时用示波器和万用表测量,这样这个问题自己也能想明白。

楼主:
意思是用示波器相当于并了一个50欧姆的负载?其实我用示波器比较的是50欧姆负载(<100mA@3.7V)下的电压对巴,就是这两个LDO在100mA负载时表现不同是吧。
谢谢大虾指导,确实没响起来同时测。

网友D:
说50欧的都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他们连电流怎么计算都不知道。
示波器本来就不准!

网友E:
说50欧的都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他们连电流怎么计算都不知道。
示波器本来就不准!
引用 网友D:

大侠本来就不准也有原因吧

网友D:
测过一些,进口的示波器还可以,Tek最低端的示波器也能保证Y轴5%的精度。
国产的就很差了,普元的一万多块钱的四通道示波器能把5V电压显示为4.6V,利利扑(Owen)60M手持示波器和安泰信100M示波器,某些档位超差可以超过10%,严重不符合说明书。
所以国产示波器,如果一定要Y轴精度的话,可以先用直流电源和万用表配合标定一下。

网友F:
不可能,示波器好歹是8位的AD。
在屏幕上尽量一半以上的地方,怎么可能只有这么低的分辨率?
再差也不会差5%吧?

楼主:
20110915结贴:
示波器是泰克的,100M低端产品。经过把验证,确实是示波器本身测量不准。(但不知道为什么对一个板子不准,对另外一个就是准的。)总之就我这次遇到的情况来说,不是因为50欧姆负载引起的。
验证方法:把两个万用表和一个示波器并在一起同时测量,两个万用表指数相同,示波器不同,将示波器表笔拿掉,万用表指数不变。将示波器表笔打到高阻抗测量,与低阻抗时相比指数不变。

网友G(2020-09-12):
路过,我的泰克低端示波器测量也不准,不知道怎么校正!

网友H:
示波器在Y方向上(电压精度上)连指针表都比不过.
它主要的作用是把快速变化的电压信号记录下来,让你能知道刚才电压发生了什么变化.楼主对工具的特性不了解.

网友I:
示波器在Y方向上(电压精度上)连指针表都比不过.
只有相对值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