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 51定时器初值定义变量后没有变化呢?

楼主(2011-09-09):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ps, s ;
void main()
{

s=500;

TMOD=0x01;

TH0=(65536-s)/256;

TL0=(65536-s)%256;

EA=1;

ET0=1;

while (1)

{

                          if(X1==0)S=90;

          f(X1==1)S=500;

};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

TH0=(65536-s)/256;

TL0=(65536-s)%256;

    if(ps!=2000)Y0=~Y0;

}

网友A:
没启动定时器。

网友B:
得加个TR0=1; 语句

楼主:
哦,我漏写了启动定时器了,我是说改变变量值后脉冲输出没有变化,而不用变量直接输入数值脉冲输出频率就有变化

网友C:
依在下愚见,没有变化,毕竟S的初值并未放入循环之中!

楼主:
哦,我知道了!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