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007输入级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09-09):
问题来自图中划红线部分。
1.什么叫做对地输出的转换?
2.对于差分放大电路,是否只要简单地判断对称三极管的公共极就可以了?
3.纵向管和横向管是怎样从图中判断出来的?我只看出了T1T2是NPN,T3T4是PNP
4.为什么说输入级可承受较高的电压且具有较大的放大能力?这句话的前面三个分号句子应该是其原因,对此我的肤浅理解是
(1)可承受较高的电压的原因:T3T4的耐压高,T5T6T7构成了电流源,电流源的等效电阻大所以耐压也不低,但是ui是先要经过T1T2的,T1T2的耐压不高啊?
(2)较强的放大能力的原因:T1T2的β大,T5T6T7电流源作为有源负载的等效电阻大,因此也有利于提高放大倍数,这样理解对吗?
PS:我的分全在这了,恳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各位大虾至少回复一两个问题也行啊~

网友A:
纵向横向管从原理图看不出来,是制造工艺不同
4(1)T1T2T3T4 的pn结是串联的,耐压是叠加的。
4(2)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没有人回答了吗??

网友B:
一看问这种问题的就知道是初学的学生
什么耐高压,放大倍数大等都是相对而言的,跟工艺息息相关,光从原理图是看不出来的。
市面上运放千千万,每个都这样去分析?
这些问题没有大的意义

网友C:
1.双端输入和单端输出的结构使得此图没有接地端也能运行,所以是转换的含义
2.只要判断公共端就行
3.纵向管和横向管只是工艺不同 用眼睛看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4.输入级采用横向管 所以耐高压。关于放大倍数,请楼主好好看看模电书的双端输入且单端输出的放大倍数,虽然略有衰减 但是依然较大。所以是“较大”的放大倍数
到这里 楼主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给我留言

网友A:
5楼的话不太同意,虽然不用每个都分析,但是了解了运放的内在结构,对用好运放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D(2012-04-13):
一看5楼的回复就知道是个高高在上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