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一个关于磁滞回线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09):
re LZ:

增量磁导率是磁场强度H微量变化时的磁感应强度B的变化量与其之比——即ΔB / ΔH。仔细来看象是个微型的磁滞回线,取极限后便就是大的磁滞回线相关点上的切向斜率。由于初始磁化不同,这个增量磁导率的所在点也不同,则相应的增量磁导率值也不尽相同。如果初始状态未磁化,则此点便处在中心位置上。

楼主:
原来直流偏磁的位置不同吗?谢谢前辈的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