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供电

楼主(2011-09-09):
现在的板子上需要三种电源:15V,+-3.3V
15V是给一个DC-DC模块供电,3.3给运放供电(用于放大宽带小信号)
问题:1.如果只用一个双15的工频变压器做+-15的线性电源,再转3.3线性电源也可
           以解决,但是功耗和发热是个问题。
         2.买双路的15V开关电源,再DC-DC转3.3。最大的担心就是开关噪声带到运放
            里。
因为板子的体积有限制,所以不能用多个变压器。请高手指点一二,晚辈再次谢过!!

网友A:
两个电源的电流分别是多大?啥产品?考虑效能不?

网友B:
定做工频变压器,付边4组小功率的也能做。要10个起订,我以前在电子市场的柜台定过。
好处是不用担心开关电源或DCDC的噪声。

楼主:
15V最大电流90mA,+-3.3 90mA。不考虑能耗,但是担心发热

网友A:
最好的方案是用开关电源,主回路15V,副回路+/-3.5V,然后两个LDO出来+/-3.3V,折让的方法是15V用单独开关电源,然后找个双4V左右带抽头的变压器那LDO做+/-3.3V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D:
几十毫安的电流,你大可不必用什么开关电源,直接用个多组输出的工频变压器加LDO得了。

网友A:
几十毫安的电流,你大可不必用什么开关电源,直接用个多组输出的工频变压器加LDO得了。
引用 网友D:

他要求了温升。

网友E:
他要求了温升。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直接出+/-3.5V和18V,用啥开关电源

网友A:
呵呵,变压器一来发热,二看楼主口气,不像是公司里做批量产品的,非标变压器哪里找?

网友F:
15v的用单绕组变压器做串联稳压,3.3v的用手机充电器稍改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