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里面具体如何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1-09-09):
想问一下,51系列单片机从上电到烧写程序进去,再到实现一定功能(比如就点亮一个LED)具体里面的工作原理是如何实现的????谢谢了

网友A:
没搞懂你是想研究内核还是想学怎么用单片机搞开发。

网友B:
看汇编代码不就明白了?

网友C:
取址和执行指令的过程......了解下汇编就可以了

网友D:
按执行周期  执行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现在发现不用搞懂每个工作原理,相信经验丰富的单片机工作者也不一定完全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是明白了原理之后学汇编才简单吧

网友E:
可以看一下《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夏宇闻写的,里面就实现了一个小的MCU内核,看懂就知道大概的原理了。

网友F:
可看《计算机组成原理》和《计算机系统结构》两本计算机教材,讲得比较透彻。

网友G:
附件是我写的产品中的程序部分,里面提到单片机怎么工作的.

网友G:
漏贴了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