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51单片机开发产品用什么设备,学习板那种吗?

楼主(2011-09-09):
大家用51单片机开发产品用什么设备,学习板那种吗?,,现在刚开始帮老板(小老板)做产品,以前一直用的学习班,有LED等,12864显示屏,数码管等那种,,简单调试而已,,除了就自己焊接板子,或者protues单片机仿真,multisim,,,,大家开发产品用的什么设备啊,,,有没好的产品开发调试设备???谢谢了。。

还有仿真器是干什么的啊,,,调理程序用的吗??

网友A:
入门最好有仿真器,我用c8051f系列,U-EC5仿真器约100元,原厂有IDE调试环境,免费。
c8051f优点是外设比较多,尤其是ADC,品种也挺全。
缺点是抗干扰能力弱,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电路板程序就死了,外围处理不好也死机。
如果你要想用它提高你电路设计的规范性还不错,我们工业现场有长期运行的设备用它也没有问题。

抗干扰强点的是atmel、nxp,其他公司的没用过,不清楚。

要是考虑通用性,用KEIL C51作仿真和调试环境,很多51cpu都可以先调通程序,然后固化程序就行了,毕竟不支持硬件仿真的51cpu很多。

网友B:
仿真系统在学习时有用,但工作中不需要,对于51这样的简单MCU还依赖仿真系统的话,可想设计的水平和质量。

网友C:
51可以作为一个入门级单片机,你可以把它做为入门学习,当你把51学透之后,你再去学习其它单片机,如PIC,AVR,或者其它品牌,甚至是ARM,你会觉的都差不多。

网友D:
我这几天在用51做项目,基本上就是先把硬件搭起来后,再调试,还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估计大家也是先把子模块的硬件设计好,,然后再整体测试对吧,,应该说也是用面包板先测试吧???

网友E:
感觉先用面包板做一个测试没什么必要。

网友F:
ISP在线烧写。

网友G:
呃。。。我工作经验不多,但是,回答的人有点随意了。
工作的人,这些问题都不用操心的。仿真器,烧录器,开发环境等等都应具备的。
公司也会配备这些,就算有些难搞的问题,也可以直接电话IC公司。

像LZ这种情况,要么是很小的公司或者刚创业的老板。

网友H:
出原理图时把烧录脚空出来,layout,调试程序就夹脚烧录

网友I:
LS搞个IC座子做烧写程序也不是很麻烦吧?

网友J:
STC的ISP还是很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