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1N4148的问题

楼主(2011-09-09):
我在市场买二极管1N4148时,卖家说有0603,0805,还有带腿的各式封装。我想问这些封装在电特性上有没有差异。网上查到的1N4148的资料就是个直插。

在选择二级管时我总感觉找不到我想要的资料,似乎资料都已经落后了,市场上的卖家往往不提供他所卖的二极管的厂家及厂家的DATASHEET。大家都是怎么选这类器件的啊?

网友A:
要查厂家的资料,安森美、NXP、飞兆都有。
商家都说4148,其实电流、功耗不一样的,封装越小电流越小,不同厂家的差别不大,当然最好查原厂资料。

网友B:
4148 0603的没有用过,但其确实有0805,1206(玻璃管那种)的,个人感觉,其实这种普通的管子,你不可能用到他的极限,所以可以放心的!

楼主:
要查厂家的资料,安森美、NXP、飞兆都有。
商家都说4148,其实电流、功耗不一样的,封装越小电流越小,不同厂家的差别不大,当然最好查原厂资料。 ...
引用 网友A:

去查那些原厂的官网,找到的4148的资料就会发现根本没有我买的那种封装的,难道大家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对于芯片我还能准确知道我用的那个原厂的,其技术指标是什么,但是对于二极管,电容,电阻,之类的,我也不知道是那个厂家的,也不知道其技术指标。大家怎么做的?凭经验?

楼主:
4148 0603的没有用过,但其确实有0805,1206(玻璃管那种)的,个人感觉,其实这种普通的管子,你不可能用到他的极限,所以可以放心的!
引用 网友B:

但是对于可靠性设计来讲,以及后面的生产 ,器件来自那个原厂,其技术指标是什么最好能够知道的好,但是郁闷的是现在我没法知道。

网友A:
小封装二极管通过实物查型号不容易,看商家能不能提供原始型号,不一定是xx4148xx. 或者看一下表面字母再查询,也可能查到。
不行就测主要参数,看能不能满足要求。

但最好是先定型号后购买。

网友C:
电参数差不多,多数情况可以互换,但注意不要满参数使用,特别是微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