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7846采样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1-09-09):
我从网上下了个ADS7846程序,采集XY坐标OK了。
我改了一下,采集温度,值跳变的很厉害。
程序如下:
uint AD_TEMP(void)
{ uint Temperature;
    delay(10000); //中断后延时以消除抖动,使得采样数据更准确
    start(); //启动SPI
    while(BUSY); //如果BUSY信号不好使可以删除不用
    delay(2);
    WriteCharTo7843(0x80); //送控制字 10010000 即用差分方式读温度 详细请见有关资料
    while(BUSY); //如果BUSY信号不好使可以删除不用
    delay(2);
    DCLK=1; _nop_();_nop_();_nop_();_nop_();
    DCLK=0; _nop_();_nop_();_nop_();_nop_();
    Temperature=ReadFromCharFrom7843();  //读X轴坐标
CS=1;
return(Temperature);
}
谁写过这样的程序,请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采样设成12位OK,设成8位就不对了。

楼主:
8位也好了,显示的问题。
还有,谁能告知温度计算公式?
我用单端模式采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数值,不知道如何转换。

楼主:
下面是温度采样的说明书。

楼主:
大家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第一种模式的意思是,先在室温25度时采样,得到一个采样值,并把它存储起来。需要采样环境温度时,得到的采样值和储存值比较,每差1则代表0.3度。比如储存值为500,采样值为499,则环境温度为24.7度。

楼主:
怎么没人理呢?大侠帮帮忙吗?

楼主:
现在用第二种模式读取温度,全部为0.

楼主:
读取电池,Z1Z2全部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