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S管不能完全关断

楼主(2011-09-09):
为什么LM339输出高电平时MOS管2301不能完全关断

原理图已更新         至15楼

网友A:
比较器的输出是OC的,要在比较器输出和Vcc(指电源P1A)间加个电阻,给栅极一个静态偏置,同时也是比较器的输出上拉电阻。

网友B:
即使按楼上说的做了,你还是关不断的,因为Q2的DS是反的,体二极管一直通着,无法关断。

楼主:
不好意思!LM339上拉电阻忘记画上了,实际调试时是有接一个1.5K的上拉电阻.

网友C:
管子衬底接的是源极,因该水平翻一下

楼主:
如果将S(漏极)与D(源极)反过来了,M0s管就截止了,后面电路也就无法工作。

网友B:
为什么LM339输出高电平时MOS管2301不能完全关断
......
如果将S(漏极)与D(源极)反过来了,M0s管就截止了,后面电路也就无法工作
***************************
晕菜!
你到底是要MOS管能截止还是不能截止?

楼主:
我电路的本意是当带载超过500MA时MOS管截止,电路不工作,当负载小于500MA时MOS管导通电路工作.

网友B:
那你从哪里看出来"如果将S(漏极)与D(源极)反过来了,M0s管就截止了,后面电路也就无法工作"

楼主:
MOS的导通与截止是受Vgs电压控制的,S极接到了DC/DC了如何得到一个导通电压?

网友B:
谁叫你把S极接到了DC/DC(你现在就是把S极接到了DC/DC),我们是叫你把S接到电源输入端。
说了半天,你有没看别人的回帖?

楼主:
现在就是按S极接的电源输入D极接的输出至DC/DC G极接LM339
要在关断MOS的时侯D极始终都有一个电压

网友D:
你要D级接Vcc的话,既是你G级有电压也管不断的。注意PMOS的那个寄生二极管。。。

网友B:
你的电路图明明就是D极接的电源输入S极接的输出至DC/DC。
另外,把你的电路图更正再贴上来(加上上拉电阻),不要幻想着能拿一个错误的电路图来来能换得一个正确的答案。

楼主:
谢谢 lyjian 的提醒,原理图已更新

网友B:
一个疑问:2.5V的参考加在R25上,339的8脚输入怎么可能是1V?

按这个图,如果339输出高的话,2301肯定能关断,关不断的话那肯定是你的电路哪个地方有错。
建议你量一下339输出高电平时2301的GS电压是多少。

网友E:
15# zlee57 这个电路没自锁如何能实现真正的关断?
假设过流了,9脚出现高电平MOS关断,结果没输出电压过流消失,9脚电平又为低,MOS管又导通,电路实现的功能就不是超过500mA关断输出,而是试图限流输出500mA.

楼主:
哦!一直进入了一个误区,没有考虑到当MOS一截止,比较器就输出低,MOS又导通了.

没做过自锁电路,还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把電路子圖改為這樣子,應該就能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