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一旦连上串口线打开串口板子就不跑程序了

楼主(2011-09-09):
不连nulink板子在运行程序,一旦连上串口线打开串口板子就不跑程序了,注我用的是USB转串口线,非常奇怪,

网友A:
助学板有DTR控制复位,故你的usb线没有控制,肯定把复位拉低,你可以测试一下。

再用HotISP,不要用其他串口助手。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遇到同样问题,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冻,原来结解决方法在这里。

网友B:
我的可以了,感谢菜农大叔,感谢雁塔菜地,感谢雁塔TV,感谢……

楼主:
高手,楼上的你的串口助手先进啊,还有DTR的选项,可否上传啊

楼主:
嗯,现在我用了大叔的HOTISP就没事了,呵呵建议还是习惯下大叔的HOTISP吧

网友B:
恩,回头把我用的串口调试助手穿上来。大叔的hotisp确实强大。但是,有个小问题,接收区的内容不能一键清空,我觉得这个应该有。

网友A:
有的,我会将hotisp内嵌的串口调试做的强大。
俺的hotcomm会嵌入其内的。

楼主:
嗯,等待这天的到来

网友A:
串口助手对俺是小儿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