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控制

楼主(2011-09-09):
请教下,怎样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最好不用(或用些比较低端)芯片,各位大虾,怎样设计电路呀?

网友A:
是哪类型的直流机了?

最简单就是降低电压了

楼主:
就是普通玩的小车那种260的。

网友B:
一只达林顿三极管足矣。

楼主:
回复 网友B:
ls能说具体点吗,小弟纯菜鸟!

网友B:
看图,管子可以选小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学习了……

网友C:
有专门的电机驱动芯片,如33886,l298等,也可以用达林顿或mos管自己搭桥。

网友D:
或者用AMIS30系列的要看你用什么接口了。还要看你能接受什么价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有些如l293这些,不过不太了解,好像只能控制转动方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就是简单玩玩,想用一些简单元器件搞定,不想用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了解到你说的l298是用脉冲控制转速,有没有不用脉冲,用控制电压的高低变化来控制转速的方法呀?想知道思路,效果不好的就算了!

网友E:
控制占空比(PWM)即可!

网友E:
只用三极管搭一个电路,用单片机的IO口控制占空比即可

网友F:
效率较为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