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符号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1-09-10):
这个元件是什么?难道是可调的电感?

网友A:
应该是可调电感,但画法不规范,箭头应该是斜的。

网友B:
说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电感
人家箭头只是表示电流方向而已

网友C:
3楼说的有道理,但也有可能是带有磁环的意思,一切皆有可能,呵呵

网友A:
表示电流方向就更不靠谱了,而表示磁环/磁芯则干脆是错的,得用一道粗线,不能带箭头。

网友D:
是可调电感,还是带有磁芯的其他材料?

网友E:
拜托不能给个全图吗?我遇到这种问题都是根据周边电路推测的。

网友F:
本来应该是带磁环的电感,画错了吧

网友G:
这个很抽象啊

网友H: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