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看时序写程序中的疑问,,求高手解决!严重问题啊!

楼主(2011-09-10):
12864时序中的微小延时怎么看待,如何看时序,,读写程序中都带有一定延时,,延时时间怎么算, ,

       问题一:E在上图的A段拉高电平,在B段已经为1,但是DB0-DB7并没有进入有效数据状态,那么延时NOP()是不是为了过渡B,段,而进入
                   C段,再进入DB的有效状态D段,(且问C段是否为DB0-DB7的有效状态)
           问题二:      一个周期的延时 但有些是5微秒,,为什么时间不一样呢
             问题4:E在F段已经成功拉低,,那么NOP,延时是不是为了渡过F,G段,而进入H段释放有效数据
    void date(uchar n)
{ busy();
  rs=1;
  rw=0;
  P0=n;
  e=1;
  delay(2);
  e=0;
}顺便带上  LCD 1602的时间参数,,虽说与12864不一样,可以参照解释一下。

网友A:
(1)不用过分的看中B,C段等,因为那些时间值最大都不超过1us,而单片机执行完一行语句后都用1us了。只有注意顺序就行,如程序中就是rw= 0,e=1;

(2)这个要看具体时序表,如图中最小值是1us,那么为了保险,我取5us或20us也好。

(3)(4)因为写和读之间要有一定的缓冲,所以延时,而不是其他。这方面datasheet也提到。

网友B:
请参考网上例程

网友C:
读写12864的时序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
1. 读数据的时候需要一条“虚读”时序
2. 读写的时候注意数据建立时间,这个跟电路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