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Saturated RTC说明意思?

楼主(2011-09-10):
光耦tlp181说明书里有的一个参数Saturated RTC说明什么意思,希望大家指点下啊~~谢谢咯

网友A:
Saturated RTC
是 Saturated CTR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解释呢,不是很清楚的

网友B:
就是三极管饱和导通时的CTR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明书里的If是输入处的电流,是这个电流饱和,但是就是想不通,If=1mA的时候为什么就饱和了呢

网友B:
三极管的饱和除了和Ib有关外,还和Ic、Vce等有关。
只要满足饱和的条件它就会饱和,和If电流是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即使If=0.1mA它也能饱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光耦不是应该输入If后然后晶体管这端才会导通的么

网友C:
三极管的饱和除了和Ib有关外,还和Ic、Vce等有关。
只要满足饱和的条件它就会饱和,和If电流是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即是If=0.1mA它也能饱和)。
引用 网友B:

你滴回答是错的,因为Symbol那一栏写得很清楚是If(sat),明显是二极管饱和了么。

网友B:
楼上不懂别乱说

网友B:
回复 网友B:
7楼: 光耦不是应该输入If后然后晶体管这端才会导通的么
*****************************************
光耦是应该输入If后然后晶体管这端才会导通,但并不代表要If很大晶体管这端才会饱和导通。
关于晶体管的饱和导通条件建议你去看模电的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具体什么含义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意思是多当If=1mA时,晶体管Vce=0.4V就饱和了,而且当时的CTR为60%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A:
11楼:
应该说:当三极管Vce为0.4V时,If为1mA即可令其饱和,且此时CTR典型值为60%。
注意仅对分档 Rank GB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