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下放置汉字的问题

楼主(2011-09-10):
各位:
  如何在protel99se下放置汉字呢?兄弟目前安装汉化后,多几组汉字要多重启几次程序,很烦!

网友A:
在protel99的PCB中插入汉字的方法之一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59188

网友B:
我也使用 FONT.EXE 这个软件做汉字.
不过, 这个软件出来了几个版本. 我发现 2006 年版的还比较稳定.

网友A:
操作中还是需要技巧和多种尝试才能找到合适自己的汉字。

网友C: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导到AD6里再加。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