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题放大电路请教

楼主(2011-09-10):
这个是面试的时候一个题目,回来仿真输出结果是-15V,不理解为什么,希望大家解答下,谢谢

网友A:
U1和U2都饱和了。 没猜错的话,两个运放都是+/-15V supply.
U2 non-inverting pin 电压是+15V,所以U1 inverting pin 电压 > U1 non-inverting pin 的电压。
所以U1输出-15V。
如果把二极管短路,两个运放就能工作在线性放大区,U1输出应该是5V

网友B:
D1短路我仿真是输出负的哦

网友B:
反馈问题

网友C:
这是一个绝对值电路,正电压的输入是正电压的,负电压输入变成绝对值

网友B:
5# xm419     能不能解释下啊 = =

网友D:
怎么,都是正反馈,能工作吗

网友C:
我晕,没仔细看,电路接错了,要接错负反馈才是我说的那个功能

网友E:
电路有没有错 啊?

网友F:
可以先拿掉下面的放大器来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