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问题急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9-10):
最近在做摄影球跟踪测试,是485通信,出现如下问题,首先两个摄影球都编码地址为1、2号,我单片机发码单独控制1或2都可以正常运行,但两个摄影球用485总线接在一起时再发码(1、2码)却只有1动,后来还发现连485-在一起485+不连没影响,一连上485+2号机就不能正常工作,怎么都不行,不知是何原因,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无法帮助你,你描述的太模糊不清。
你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B:
说明楼主的电路或软件有错。

楼主:
刚确认了下,是1、2号机的485—总线连在一起时两个不能同时工作,只有1号机能工作,2号机不响应。单独只连485+都能控制,1、2号机单独接总线都能控制,没问题。说明协议没问题,是不是总线上下拉电阻的问题?

网友B:
给出你的电路

网友C:
看的我一头雾水,呵呵呵

网友D:
如果软件确认没问题,那就要考虑阻抗是否匹配。

网友E:
拿示波器看是最直接的办法,最好贴出你的485收端的电路图,可以从硬件方面给你分析下。

网友F:
1:你的通讯距离与速率是多少?是否有匹配电阻?如何匹配的?
2:你的程序是否进行容错处理?通讯协议能否详细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