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恒流线路设计问题(求解)

楼主(2011-09-10):
如图所示,想要设计led恒流, 电流需要60mA. 右边的用431设计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在led 电流为60mA时, led 的单体Vf 大概是3.3V, 所以8个led的压降就会有26.4V, 这个时候下面的三极管的电压偏置就会有问题了,不再工作在放大状态,变成了饱和导通,电流也就不能达到60mA,电流在40多mA的时候还蛮正常的,再往上增加就不行了。上面的28V已经固定。左边的设计我担心不稳定。 所以请教各位朋友, 还有其他办法来恒流么?

网友A:
TL431换成TLV431就可以了。
单独泳三极管做的话,稳定性、温飘和一致性都不好。

楼主:
TLV431?  thanks, 我先找找datasheet看看。

网友B:
建议不要用这种恒流电路,效率太低!
还是用DCDC电路吧

网友A:
按这个应用,效率有94%多
比DCDC好多了

网友C:
如果LED的电流精度要求不高,28V电压固定的情况下不需要用431,直接用固定电阻限流就可以

楼主:
7: 就是因为AC -DC得到的28V不是很稳定, 灯会闪,所以不能直接用电阻。 这个灯的要求是要稳定不闪, 至于电流精度,只要大于一定的流明数就可以了。

网友C:
闪的话加电容喽

网友D:
左边的电路其实很好的,压差小。唯一缺陷就是电流随温度升高而减少,但那在很多场合下正是所需要的。

网友E:
电压不够怎么设计电路都没用

网友E:
tlv的是1.25V可以省电。省1.2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