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变压器计算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1-09-10):
公式:
Vf=Vmos-Vin(max)dc-150   ; Vf 电感储能电压,150为余留的余量电压.
  Np/Ns=Vf/Vout
  Vin(min)dc * Dmax=Vf*(1-Dmax)
  1/2(Ip1+Ip2)*Dmax*Vin(max)dc =Pout/η  ;Ip1为开关导通原边电流,Ip2为关断时电流.
  一般工作在连续模式: 必须 Ip2=3Ip1
  3.原边电感量:
  Lp=Dmax*Vin(max)dc/ Fs *ΔIp
  Δip=Ip2-Ip1=2Ip1
  AwAe=(Lp*Ip22*104/Bw*Ko*Kj)1.14

请问下高手:
    (1)Vmos怎么选取??、
        因为我要保险起见我的mos管耐压可以选大一点,  所以这个俺们觉得是个未知量!!!
     (2)我们一般什么情况下选择连续模式计算变压器,什么时候用断续模式?
这里我喜欢听你们的经验值!!!

网友A:
(1)Vmos怎么选取??
至少需要满足你贴出来的公式Vf=Vmos-Vin(max)dc-150
此式是Vmos的最小值。管子datasheet中标注的数值必须大于此值,否则可能有危险(管子击穿)。
如果你选定的管子耐压比此值还高,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使用,只不过原来留出的150V余量现在更大些就是了。
但也不必选耐压非常高的管子。MOS管的特点是管芯面积相同时,耐压高的导通电阻一定比较大,而导通电阻大意味着损耗大。所以选管时只要比此值稍高即可。
此式中Vf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由你通过变压器匝比稍加调整的,但匝比又与初次级电流有关。所以选定各参数是个在各个参数之间求平衡的过程。

网友B(2012-03-13):
有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