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用HotIsp如何调试串口信息--要先用软件复位

楼主(2011-09-10):
    首先先说下写这篇贴子的原因,昨天刚刚收到助学板,于是自以为是的拿起助学板便自行玩耍,丝毫没把大叔的HotIsp放在眼里,看来大叔的HotIsp是专门针对我们的助学板的,
我遇到的问题:
就是当打开串口助手的时候便不能下载,就是当我们的PC机端一旦连上了实验板我们的nulink就发挥不了作用了,从而导致下载失败,这个主要是由于串口连上导致DTR置高(这个也是根据效果推断出来的)然后三极管导通复位脚接地导致程序重新运行。关于DTR引脚的电路图如图1所示:
图1
从图1 我们可以明显知道为啥我们一连上串口后马上芯片就要复位了,但是当我们按下板载的RST复位键时,M0并不会复位M0没有动静,只有我们用软件来控制的时候M0才会复位并且向串口打印信息,关于菜农助学的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2
在图2中我们可以清晰可看到关于设置上的问题,点击那个界面上的RST按钮,从而将实验板复位,这也是本帖提出的问题为啥硬件复位不了,而只有软件能复位,可能是硬件也不能将软件设置的变化导致的吧,我下载的是一个串口通信的例子这个 例子我上传:
然后复位后,实验板中确保已下载了串口通信的程序就可以看我们HotIsp里的通讯工具里头的串口调试了:
图3
上面那幅即是串口通信的效果图了。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关键一点就是不能硬件复位而要通过菜农助学里面的RST来复位实验板。

楼主:
自己先占个沙发

网友A:
可以点击左边的图片~~

楼主:
点击左边的图片也可以复位和其他一些功能,这样可以用鼠标来点击板子,代替手的功能了,软件自动化啊,

楼主:
谢谢大叔指点

网友B: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论坛里找了好久,看到这个问题有人问过,大叔回答过。

建议搞个FAQ

楼主:
FAQ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