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有些demo烧录后出现 no 'write' permission 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1-09-10):
请教大家

第二批的
工程是新唐的demo BSP中的工程:
\NUC100SeriesBSP_v1.05.002\NUC100SeriesBSP\NuvotonPlatform_Keil\Sample\Driver\Smpl_DrvGPIO
下载到板子上后出现如下问题,看起来是工程配置有问题。是不是ROM和RAM设置不正确?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50000100 : no 'write' permission

先谢过大家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NuMicro NUC100/NUC120技术参考手册Page105

楼主:
不太明白,打算先放弃这个,找能用的例子,呵呵。懂点了再整这个问题。

网友A:
大哥,我看资料上说很多寄存器及寄存器位是被保护的,如果要用必须得解锁。因为在StartUP里面已经被锁上了。
别老看例子了,看看手册怎么了?

网友A:
我有遇到了,我的情况是程序没有写好(系统时钟未稳定就进行其它的操作),可能触发了硬件错误,导致无法“读”“写”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50000100 : no 'write' permission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50000100 : no 'read'  permission

网友B(2011-10-19):
楼上的,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还真没碰到过这种问题,百度 google 应该找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绕过。
你也遇到了?

网友B:
在模拟时候遇到过!但是用link的时候就没有了!

网友D(2012-02-04):
我是今天才刚刚遇到  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啊啊  求解    就是仿真时会出现这无法仿真  但是HEX下载进去倒是可以运行

网友E:
新唐m0目前不支持MDK模拟(simulation,软仿)运行的。

网友F:
加大延时,或者查询标志,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