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教程] 今天我会用ICP,HotISP烧程序了。

楼主(2011-09-10):
      昨天到的板,今天试用了一个上午,终于会烧程序了。呵呵!
      用新唐的ICP烧程序,新唐的ISP我不会用:
      第一步:打开新唐的ICP,选择NUC1xxx系列芯片,继续。。。

      第二步:将助学板的Nu-link连到电脑上,并把Nu-link连接到助学板上,若此时不连接助学板,可进行离线下载程序;然后点击连接,并连接成功。

      第三步: 加载要烧录的程序:

      配置位,点击“设定”然后配置相应的参数,以下是我的选择,将数据Flash基址改为0x1F000。其中“配置值0”和“配置值1”就是显示你当前的配置。注意:如果要烧录“数据Flash”那么“数据Flash使能”要勾选。

      第四步:编程,打开编程组框中的选项,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设定如何编程,设定好后确定。

      那么现在就可以进行编程了:“点击开始”

      这里单击确定即可。注意我选的是离线模式,实际并没有把程序烧录到板子上,只是烧录到Nu-Link中。接下来再进行离线烧录第二步,只要板子接通电源和Nu-Link,不用连接电脑,按一下Nu-link板上的Sw1就可以烧录程序到板子上。完了之后,你可以通过串口或LED灯来判断程序是否正确执行。

用HotISP烧录程序(其实只用USBISP)

      因为我的小本没有串口,也没有USB转串口,所以我只能用USBISP来编程。
      第一步,准备工作:先用新唐的ICP将LDROM程序烧录到助学板上面,只要LDROM就可以了,编程的时候只勾选LDROM和配置区。

      第二步:接下来就要连接USBISP了,注意操作(没有串口,只有手运操作):按住板上的Key1键不放,按一下复位Rst,可以看到系统提示“USBISP设备接入”,说明USBISP已经连接上。

      然后继续按住Key1不放,点击选择“USPISP”然后单击连接,系统提示“连接成功”

      第三步:选择需要烧录的APROM(就是你编写的程序.hex.bin)和Flash DATA(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用):

      然后进行编程操作设置,按照你的需求来设置,其中“编程设置”框中的“LDROM”,“APROM”,“DATA”是指要写入芯片的程序数据,在这里我只选择“APROM”,“配置”是应该都是要选的:

      第四步: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单击编程,此期间Key1是按住不放的,编程完成后才可松开Key1键。

以上参考:《Nuvoton NuMicro ICP Programmer 用户指南》
Swallow_0322 的  《菜农群课笔记之ICP与ISP(三心网友整理)》
plc_avr的帖子《菜农HOTISP2.55初体验,绝对的给力!!!》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newest.html

网友A:
助学板最好串口和USB线都接入,才能USB为自动的,不用手按键,若只要uartisp,则只要串口接入即可。

楼主:
恩恩,改天弄一个串口,会更爽。

网友A:
给力的还在后面,先做局域网的网络串口,哈哈,远程控制不是梦,太简单了。
例如对方有助学板或其它串口设备,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调试结果。
条件双方都链接了HotISP

网友B(2012-01-04):
这个要顶,新人必备~

网友C:
我也打算开始学这东西.

网友D(2012-07-03):
多谢楼主,总算知道怎么下载程序了~~吼吼

网友E(2012-11-28):
回复 网友A:

俺也会了。:P

网友F(2013-10-26):
我下载的和你的不一样的选项 也可以下载奇怪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给力的还在后面,先做局域网的网络串口,哈哈,远程控制不是梦,太简单了。
例如对方有助学板或其它串口设 ...

洗澡的时候,黑客在远程给你加热水!

网友H:
总算下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