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2011全国电子设计竞赛之后

楼主(2011-09-10):
本来在前面还想再加一些参赛之后的感想和牢骚来着,但是之后感觉写那个有些矫情,就删了。因为总结一句话就是我们4个人的能力比不过几十个人的团队。还是谢谢参赛之前要做什么和我的一些经验吧,我想这些会对后面的参赛者有用。1.  先说一下使用电烙铁在使用电烙铁的时候我感觉用30W的就行,黄花的吧,国产质量还可以。也可以用焊台(那样最好了,好几百大洋呢)。在第一次使用电烙铁的时候一定要用砂纸擦一下烙铁头,之后在烙铁头上上锡。还有最好买一把吸锡器,那样在修改焊接的时候方便。
2.  再说一下制作电路板的问题,在一开始没必要制作PCB板,我们完全可以使用万用版自己焊接,万用版最好买那种绿色的质量好(感觉黄色的一般,不容易沾锡而且焊盘很容易就掉,不推荐),焊接的时候容易沾锡。一般的万用板很便宜淘宝上买就行。板子上的线用灰排(灰色的排线,在买的时候卖家会知道的)就行,最好是彩排那样的话电源线和信号线就能分的清楚。焊锡还是选比较贵的好,那样好用容易焊接。
然后再想详细说一下PCB制板的规则但是这个规则太复杂了,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吧,在画PCB的时候线宽最好能设置成12MIL以上,过孔的大小最好大于(内径12mil,外径24mil),注意使用布线规则这样能是你的自动布线的成功率增加。一定要注意焊盘的大小,因为有的器件的引脚很大。暂时就想到这么多,其实在PCB制版,大家慢慢的练就行,不要以为画PCB很难,谁都有第一次。如果你用的是protel之类的话这个软件很庞大,大家从网上慢慢的看几遍,熟悉整个流程就好,多画几次我们就能上手了。在做板子的时候厂家一般会告诉我们他们能做的最小尺寸,我们的参数一定要大于他们的参数。我们做板子的时候选的是深圳的嘉立创,这家主要是价格便宜,速度也不错。

3.  芯片的选择:运放的选择,在很多系统中都会使用到运放,在选择运放的时候我们要根据要求,从供电电压、增益带宽积、压摆率、输入失调电压等几点去考虑。ADDA的选择,选用ADDA也是根据位数,供电电压,还要注意与MCU的电压匹配问题。
    在设计电路的时候一定要在芯片的电源引脚旁边加上0.1uF的去耦电容。比如我在设计滤波电路的时候忘记在运放电源引脚上加上去耦电容,使得我选的高速运放的低频性能很差。加上去耦电容之后就好多了。在设计电路前要多看一下芯片的datasheet,他会对你的设计有很大的帮助。在比赛的时候需要我们自己制作电源,一般我们做直流稳压电源就可以,直流稳压电源在整流之后要加一个大的电解电容,这个电解电容越大能提供的电流越大。还有在选择变压器的时候也要注意变压器的功率,要根据自己整个体统所需要的最大的电流来选择,一般我们的电流最大到1A,如果系统里面有电动机的话我们就有肯能用多个变压器了。在设计电源的时候也要注意去噪。

网友A:
进复赛了没? 这种字体看着有点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能进复赛,我们4个人做一个题目比不过其他学校里N个组做一个题目。程序里有BUG,发挥部分没做好,只得了个省二。E题

网友B:
我们也是E题,只能用黑暗来形容。看看四川省E题的获奖名单就知道了,太变态了。

网友C:
1 吸锡器?建议高管脚密度的要有吸锡绳,还要必备天那水。
1 绿色的和黄色的电路板都是什么材料的?当时我们还用纸板的呢,注意,纸我没有打错。
2 Protel学习使用和所有设计规则,都是一个下午的培训必须掌握的,如果说从开始打开这个软件,老师讲一个下午,你达不到你2的后半部分写的内容,说明或者是你老师给你的压力太小,或者... ...
3 哎,感觉都是第一个星期,调完第一个板子就都必须知道的。我第一个星期的时候,记得精度计算和所有指标确定,AD位数和运放失调... ...

九个月或者半年的训练后,如果只能写这种感觉出来,哎,无语。

网友C:
加一个大的电解电容,这个电解电容越大能提供的电流越大。

哥哥,能提供的瞬态电流越大,不是电流越大,平均电流由前级的能力决定,这个会影响纹波,而电容大到一定程度由于ESR,纹波不会减小。 在早期训练项目(具体是第二个月还是第三个月不记得的了)就发现电容大了,会导致上电下电爬坡慢,给FPGA和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带来要求。

模拟电路也不是只有器件选型,更多时候指标是由于自己的原理图和布线而导致达不到硬件的精度。中期单元电路的经验,楼主几乎一点没有。

网友D:
大学没参加,真是遗憾

网友E(2011-12-06):
个人意见,兄弟以后买新烙铁之后先确定烙铁头是不是带保护层你再确定是不是用砂纸打磨,再就是焊接的时候烙铁温度不要太高焊盘就不会掉了。

网友F:
你会慢慢发现   吸锡器  什么吸锡绳  其实都是浮云···没人用···

网友G(2012-03-20):
我们三个人,还带了一个大二的,赛前无准备,C题,失误得了个国二。

网友H:
还没参加过比赛,学习学习了!

网友I:
呵呵...我们也是这样的,没得进复赛

网友J:
什么不是浮云呢

网友K:
:)对,我也参加了上一年的比赛,就是没做成功!

网友L(2012-04-20):
C题 失败告终

网友M:
复赛只差一步

网友N(2012-07-27):
正在省赛。。。。。估计够呛,考虑明年再来。。。。。。。。。。。。。

网友O(2013-08-21):
你们比赛一般是用万用板还是PCB板,若是用PCB板是手工板还是工业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