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码是怎么进到内存里的?

楼主(2011-09-10):
百度了一下 发现都是在说 操作码会被CPU从内存中取走然后送到指令寄存器

那操作码是通过什么就到内存里了呢?

例如
ORG 100H
MOV A,5CH

ORG 100H
MOV A,5CH  这两句是怎么进入内存里的?

我的意思是 我把程序烧到ROM里  这个程序怎么就到内存里被执行了呢?

我刚开始学  可能有问得不馁的地方 看不懂的请指出

网友A:
操作码和操作数会集合到一起成为一串2进制代码,然后送到指令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说清楚问题..  我改改

楼主:
怎么没人解答

网友B:
你不要只看一个作者的一本书,多看几本其它作者的书,多看两遍就能理解了.

网友C:
我把程序烧到ROM里  这个程序怎么就到内存里被执行了呢?

ROM就是内存

楼主:
不要乱说啊

网友D:
CPU复位以后会自己从ROM的固定地址开始找指令执行的。就像你每天睡醒了按照课表的顺序上课一样。

楼主:
什么意思啊  程序不是装在ROM里吗?
单片机上电时再把程序装到RAM里 不是这样的?

网友D:
绝大部分内核不是这样,因为大部分单片机ROM和RAM是独立编址的,单片机不会把RAM里的东西当指令看,不过ARM内核可以执行RAM内保存的指令,就可以向你说的那样,从ROM读进来执行,这种方法主要是追求RAM的高访问速度,取得更高的执行速度。

楼主:
哦好像明白了
片内有ROM 这是用来存程序的  复位后就从这里读指令数据
片内的RAM是放一些需要暂存的数据  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