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了,一点简单的电路搞不定了,麻烦各位指教

楼主(2011-09-10):
老夫已经不会设计硬件了.
一个TL431,如下图使用,资料上说,2,3两极电压是2.5V,但是,焊上电路后发现2,3两极电压是1.8V。
一点都不对。

流经431的电流也超过1mA的。

封装是这样:

请问,我的使用有什么错误吗?

还有:有关7660的使用,输入5V,结果输出的却是-3V。相差很远呀

我发现我老了。

网友A:
不知道额

网友B:
建议在负载一侧价格小负载后测试。如果空载有时稳压有问题。

网友C:
R6要小点,431有一定的工作电流的

网友D:
有的TL431在u级就可启动,有的则要5MA,按理说1MA应可以,可能你买的 431有问题,或小厂生产的。

网友E:
TL431 应该 1mA 就能稳定工作.
我看了看, 封装引脚没有问题,
感觉还是 Vref 后端的负载有问题, 先断开试试.

网友F:
电路好象有问题!

网友F:
上面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我以前没有滤波电容时发现输出的是方波,加电容就好了

网友F:
从内部原理框图中可以看出,TL431不是工作在线性稳压状态,而是开关状态.所以输出没有滤波是不对的

网友D:
你的图有问题,没有RC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

楼主:
XZL,你是从哪儿看到这个电路图的.
我的datasheet上怎么没有找到这个图呢.我找到的就是没有电容的图

网友G:
请楼主确定是TL431或是别的牌子的431

网友H:
R4改成220R就应该可行,另外将负载断开试试.
-5V的也断开负载看看.